电机堵转电流是额定电流5~7倍,对于直流电机应该不正确吧

楼主(2023-04-04):
电机堵转电流是额定电流5~7倍,对于直流电机应该不正确吧

直流电机为了提高效率都是尽量降低绕组电阻,而直流电机的电流只与电压、电机电阻有关(直流电阻抗只在上电瞬间有效),我看直流电机堵转都是电流达到20倍以上

楼主:
这个,大家怎么就没有回复的呢?

坛子里应该用直流电机的也有不少吧

网友A:
      对的,你所说的那个 电机堵转电流是额定电流5~7倍 是对于一般的三相交流异常电机来说的

网友B:
用的少直流,保护精准

网友C(2023-05-08):
堵转要看堵转时间和堵转电流,光看电流不太准确

网友D:
直流电机堵转,因为没有反电势,相当于电源电压除以电枢回路直流电阻,电流很大,不止是20倍。交流电机堵转时,电机回路中绕组有一定的电抗,所以堵转电流小于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