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丨小疆智控Profinet转RS232网关连接XK3190-A33E称重显示器

楼主(2023-04-04):
本案例是使用小疆智控Profinet转RS232网关连接XK3190-A33E称重显示器的配置案例。

所需设备:西门子1200PLC一台,ProfinetRS232自由协议网关一台,XK3190-A33E称重显示器一台。

1、打开西门子博图配置软件,添加PLC

2、导入ProfinetRS232网关GSD文件;

3、设置ProfinetRS232网关IP及设备名称(本例名称为GW1设备IP192.168.20.5);

4、设置发送接收数据长度;

5、下载对应的组态到西门子1200系列PLC

6、打开XK3190-A33E称重显示器手册;

7、设置好设备的总线参数(输出方式,波特率数据位置等)注意:ProfinetRS232网关波特率最高为115200,如需更高波特率请联系定制。设置网关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与PLC保持一致);

8、设置ProfinetRS232网关232参数;

9ProfinetRS232网关可设置为主从模式和生产/消费者模式,主从模式需要从站应答方可继续发送指令,生产消费者模式输入与输出互不干扰,物理标准改为232接口模式ProfinetRS232网关分为3232口需要单独设置可分别带三台232设备;

10、设置ProfinetRS232网关的232参数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等。(与连接设备保持一致),以生产消费者模式为例,添加生产者或者消费者;

11、添加消费者接收设备数据;

12、根据设备手册得知,称重显示器仪表有三种发送模式;

13、由范例可知仪表发送字节数为12个字节,所以数据长度为12

14、数据长度设置为12如长度不对那么从站数据长度对应不上则会被网关废弃,不会发送到PLC。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PLCI地址IB68.配置完成后下载至网关并重启后即可使用。同理将发送设置成对应的数据长度,如果从站没有回复,可以把ProfinetRS232网关换成生产消发送即可。内存映射起始地址1500对应PLCQ地址起始本例为QB64开始;

15、配置好后将工程下载到ProfinetRS232网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