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系统故障

楼主(2023-04-04):
通过robotstudio修改了示教器的ip地址,也可能改了别的参数我忘记了,重启后示教器提示系统故障,进入引导模式将IP修改回去了提示rapid故障,t modbus文件缺失或未加载,使用之前的备份文件进行恢复还是示教器提示系统故障,使用robotstudio进行重置rapid启动之后,提示t modbus因为出现错误停止。尝试使用重置系统的系统配置参数加载到错误系统进行重启,还是提示系统故障。尝试了重置系统之后机器人能正常使用。但是原错误的系统里包含与西门子1500的io系统配置,有没有一种办法将io配置转移,或修复,我是小白刚接触机器人,求大神解救。折腾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A(2023-08-04):
直接把EIO文件加载就可以了

网友B:
虚席学习

1学习

2学习

3学习

4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