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系统故障

楼主(2023-04-04):
型号是irb 1200通过robotstudio修改了示教器的ip地址,也可能改了别的参数我忘记了,重启后示教器提示系统故障,进入引导模式将IP修改回去了提示rapid故障,t modbus文件缺失或未加载,使用之前的备份文件进行恢复还是示教器提示系统故障,使用robotstudio进行重置rapid启动之后,提示t modbus因为出现错误停止。尝试使用重置系统的系统配置参数加载到错误系统进行重启,还是提示系统故障。尝试了重置系统之后机器人能正常使用。但是原错误的系统里包含与西门子1500的io系统配置,有没有一种办法将io配置转移,或修复,我是小白刚接触机器人,求大神解救。折腾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A:
你把IP地址都改了,肯定是通信不上了,再改回去

网友B:
ABB有个好处就是能远程处理。

我猜你没有事先备份。 哈哈哈哈。  你这程序里,IO配置里都有错误,确定没被人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