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产品标定

楼主(2023-04-05):
E+H产品标定

一些客户在购买E+H的产品后问我们,新出厂的产品需要标定吗?

一般来说,客户主要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

1、E+H的一些探头,比如PH,浊度,溶解氧,浊度,ORP,COD等,在新出厂的时候是经过标定的不需要用户二次标定。如果客户觉得换了新探头不准,我们建议在用户换新探头之前,拿掉老探头之后清除一下旧探头的标定数据,因为有些标定数据是写在变送器里面的,换新探头之后,老探头的数据没有清掉,在变送器计算的时候还是根据老探头的数据在计算,这样测出来的结果当然不准。

2、E+H新出厂的液位计,这个是需要标定的。因为空标和满标会因为现场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果现场情况理想,做一下空标和满标的设定即可。如果不理想就需要做一下假信号抑制,具体方法请参见手册。另外,电容液位计是一定需要在现场标定的,标定的步骤并不复杂,请各位客户参见手册。

3、E+H的另外一些产品,比如压力,温度,这些新出厂的产品都是经过标定和检测的,是不需要用户另行标定的。需要标定的情况出现在设备使用了很久,或者新更换了测量原件。而这个标定需要到专门的地方,普通的用户普遍不具备标定的条件。

4、E+H的流量计也不需要标定,在新出厂的时候已经严格标定过了,客户觉得不准的话,就需要到各个省或者市里面的技术计量监督局去标定的,尤其是涉及交接和监督场合,不能随便改动有关流量计标定的参数。

网友A:
FML621连接密度计后显示横杠,断线状态,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