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宏指令请教

楼主(2023-04-05):
if G == 1 then

E = 1

F = 0

end if

if H == 1 then

E = 0

F = 1

end if

if I == 1 then

E = 0

F = 0

end if

请教E F 为什么不能自锁,三菱PLC ST都没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A:
怎么不可能不自锁?你的输出呢?给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可能不自锁?你的输出呢?给谁了呢?



SetData(E, "Local HMI", LB, 0, 1)

SetData(F, "Local HMI", LB,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