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200smart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05):
msgs与200smart以太网通讯老是掉线,断电有恢复,时不是的掉线,换了n条网线,而且现场有2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般网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线问题



网线换了N条了。。而且都是质量很好的网线

网友B:
使用Mcgs嵌入版 wince屏,还是McgsPro版linux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Mcgs嵌入版 wince屏,还是McgsPro版linux屏呢...



嵌入式   TPC7022Ew

网友B:
通道0(关联变量构建显示出来)显示什么错误值呢,你也客户使用设备命令打一下日志信息

网友B:
我提供个邮件:985311752@qq.com,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个邮件:985311752@qq.com,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看看。...

        -------------------------------------------------------------好的,谢谢。等哪天再去现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