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6103IP做运动定位

楼主(2023-04-06):
求那个大神 帮忙技术指导一下  我用欧姆龙PLC CP1H 控制步进电机  想在威纶通 6103IP  上做一个 动画 就是一个横条上  中间是0位 两边 一边是正脉冲走的,一边是负脉冲走的 在 触摸屏上显示 电机当前位置 和脉冲数  我做不出来 在官网也找不到相应的 教学视频  只有昆仑通态才有 可是哪个不合用 在威纶通上

网友A:
我有个思路,不知可行否。

您可以设置一个滑竿,然后滑竿的数据加一个偏移量,就可以使滑竿为零时在正中间。然后设置一个变量,滑竿就从变量读取数据,并且偏移,做图像移动显示。另外再分别设置两个数据显示元件,分别给左右步进数显示,数据来源就看您了

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思路,不知可行否。您可以设置一个滑竿,然后滑竿的数据加一个偏移量,就可以使滑竿为零时在正中间。然后设置一个变量,滑竿就从变量读取数据,并且偏移,做图像移动显示。另外再分别设置两个数据显示元件,分...



移动元件里 有一个移动图形1  沿着X轴作水平方向 这个反转不了  还有一个是2.沿着X轴按比例作水平方向的移动 还有一个是 3.沿着X轴按反比例作水平方向的移动   选那个好像都不行呢  不知是我哪里没有设置  就是没有达到要求 脑壳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样的

谢谢大师的提示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滑动快关做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