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25)

楼主(2023-04-07):
增益调整

与速度环相关的性能参数如下:

① PA5:速度环比例增益

  设定值越大,增益越高,刚性越强;设定值过大,电机在启动或停止时易产生振动或异响。设定值越小,系统响应越慢,刚性越弱。

一般情况下,负载惯量越大,设定值越大。

  用户在调整时,可以在默认值的前提下,每次以50为单位增加或减少,然后观察效果。在系统不产生振荡的条件下,PA5应尽量设大,但注意PA5的取值范围一般为51000

② PA6: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

设定值越小,系统响应越快;设定值过小,容易产生超调,甚至引起振荡。

设定值越大,系统响应越慢;设定值过大,积分效果减弱导致不能减小稳态误差。

一般情况下,负载惯量越大,设定值越大。

  用户在调整时,可以在默认值的前提下,每次以10为单位增加或减少,然后观察效果。在系统不产生振荡的条件下,PA6应尽量设小。

③ PA8:速度检测低通滤波系数

用于设定速度检测滤波器的特性。

设定值越大,速度反馈响应越快;设定值过大,电机会发出较大的电磁噪声。

设定值越小,速度反馈响应越慢;设定值过小,速度波动增大,甚至产生振荡。

用户在调整时,可以在默认值的前提下,每次以20为单位增加或减少,然后观察效果。但注意PA8的取值范围一般为10500

与位置环相关的性能参数如下:

① PA9:位置比例增益

   设定值越大,对位置指令的响应越快,刚性越强;设定值过大,电机启动或停止时容易

产生位置过冲而引起振荡。

设定值越小,对位置指令的响应越慢,跟随误差越大。

用户在调整时,可以在默认值的前提下,每次以50为单位增加或减少,然后观察效果。但注意PA9的取值范围一般为12000

② PA10:位置前馈增益

PA10的实质是用位置指令的速度信息调节速度环。

设定值越大,跟随误差越小;设定值过大,电机容易产生瞬时超调和振荡。

PA10在不需要很高的响应特性时,通常设置为0;当设置为100%时,表示在任何频率的指令脉冲下,位置滞后量总是为0

③ PA11:位置前馈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PA11的实质是对位置指令前馈控制进行平滑处理,增加位置前馈控制的稳定性。

设定值越大,对指令速度突变时产生的位置过冲和振荡的抑制作用越强。

【注】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前馈控制,可设置PA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