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屏用一会自动变成像键盘一样的乱码

楼主(2023-04-07):
威伦通屏用一会自动变成像键盘一样的乱码,断电重启又好了,过一小会又是这样,哪位大神遇到过样种情况,

网友A:
可能受干扰的  看看哪里有漏电 或者电焊机 变频器等大的干扰源  良好接地 电源隔离

网友B:
看一下你供电系统是不是不稳定,单独搞个开关电源给触摸屏供电试一下

网友C:
我怎么感觉像恶作剧呢。程序有没有看看到底咋回事,看起来并不像是硬件问题。因为这种操作我干过,哈哈不给钱就遮起来不让看了,你试试那个键盘上的字母和数字可不可以按,如果可以那就可能是密码盘了,输对了就好了,输不对那就好好给人家结账,让人家告诉你正确的密码。

是不是上述原因你可以观察一下,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找个秒表掐一下时间,这种一般就是周期性出现的问题,就是你重启一下屏幕后开始计时,看多久会这样,反复几次后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D:
楼主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E(2023-05-17):
加屏保了吧?不然也不会这么规则吧?检查一下内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