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计算累积流量,只有定时累加法吗?

楼主(2023-04-08):
流量计计算累积流量,只有定时累加法吗?

反正我都是采用采样时间累加(实时流量值*偏置比例,偏置比例值在触摸屏设置或者程序直接预置)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如何累计流量程序如何做,给个思路。。新手

楼主:
R_Trig_0(CLK:=x清空当前已入液值 , Q=> );
R_Trig_1(CLK:=xEnable , Q=> );
ton_30(IN:= , PT:=INT_TO_TIME(i采样时间_ms) , Q=> , ET=> );
ton_31(IN:= , PT:=T#10MS , Q=> , ET=> );

IF x入液中 AND NOT x入液完成 AND NOT xEnable THEN /////////暂停入液状态判断

    x暂停入液:=TRUE;
END_IF

IF R_Trig_0.Q THEN    r已入液量:=0;i:=0;    END_IF            ////////清空已入液量

IF R_Trig_1.Q THEN    x暂停入液:=FALSE;END_IF

//IF R_Trig_1.Q AND x入液完成 THEN r已入液量:=0; END_IF

        FOR i_count:=0 TO 48 BY 1 DO
        v_采样值buff[50-i_count]:=v_采样值buff[49-i_count];
        END_FOR
        v_采样值buff[1]:=r管道流量_升每分钟;
        v_采样值Sum:=0;
        FOR j_count:=1 TO 50 BY 1 DO
        v_采样值Sum:=v_采样值Sum+v_采样值buff[j_count];
        END_FOR
        r流量值_滤波:=v_采样值Sum/50.0;
CASE i OF
    0:///初始化
        IF x入液完成 THEN
            i:=40;
        ELSE
            i:=60;
        END_IF
        (*IF xEnable AND  x入液完成=FALSE  THEN
            x入液中:=TRUE;
            i:=100;
        ELSIF xEnable AND x入液完成  THEN
            x入液完成:=FALSE;
            r已入液量:=0;
            i:=100;
            ELSE
            x入液中:=FALSE;
            i:=0;
        END_IF*)

    40:
        IF xEnable THEN
            x清空当前已入液值:=FALSE;
            x入液完成:=FALSE;
            r已入液量:=0;
            i:=100;
        ELSE
            x入液中:=FALSE;
        END_IF
    60:
        IF xEnable THEN
            x清空当前已入液值:=FALSE;
            x入液中:=TRUE;
            i:=100;
        ELSE
            x入液中:=FALSE;
        END_IF
    100:////管道流量换算
        r当前流量值_滤波:=r管道流量_升每分钟/60/1000; //L/ms
        ton_30.IN:=TRUE;
        i:=200;
    200:///采样间隔计时
        IF ton_30.Q THEN
            ton_30.IN:=FALSE;
            i:=300;
        END_IF
    300://已入液量计算
        r已入液量:=r已入液量+r当前流量值_滤波*i采样时间_ms;
        i:=400;
    400://已入液量判断
        IF r已入液量>=r液量设定值 THEN
            x入液完成:=TRUE;
            x入液中:=FALSE;
            i:=0;
            ELSE
                x入液完成:=FALSE;
                i:=0;
        END_IF

END_CASE

楼主:
这个就是实际应用FB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实际应用FB块



看不懂。。。SCL

楼主:
这个,封装FB采用ST语言比较简便,当然用梯形图简单的我还是梯形图优先:梯形图最直观,一眼看到底,ST语言不加注释,调试完成项目几个月后我自己都不知执行啥功能

网友B:
有些复杂了,比较准的做法时 通讯直接从表上读 ,如果有脉冲功能的流量计 ,就高速计数计。比较准的,常用的就是定时中断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