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丨Modbus 485转Profinet将三相多功能表接入到Profinet总线

楼主(2023-04-08):
本案例是用WL-ABC3010Modbus 485Profinet网关将AEM96三相多功能电能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WL-ABC3010Modbus 485Profinet网关,AEM96三相多功能电能表。

拓扑图 稳联技术Modbus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Modbus485Profinet 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Modbus 485Profinet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网关属性,修改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 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 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进行配置;

14、根据客户要求读取A相电压B相电压等11项参数,依图地址参数如:十六进制0050H换算为十进制为80;字节长度为2个字节,即1个寄存器。以此类推0051H810052H82007EH126

15、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16、点击Search进入到下一界面后再点Search双击下方红框内IP及设备;

17、在博图中打开监控表,对从站发送接收的数据进行监控;现场应用不同可以选择的协议也不同,具体看情况选择Modbus 485ProfinetRS232/485ProfinetModbus TCPProfinetCanOpenProfinet或者相关的EtherNET/IP协议等。

楼主(2023-07-19):
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