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l老师:用两个按键控制一个弹窗怎样实现?

楼主(2023-04-08):
我这样写的按键按下脚本

IF 按键1 OR 按键2 THEN

!OpenSubWnd(反冲泵,350,53,290,345,2 )

ENDIF

这样的结果是按下其中一个按键弹窗弹出来,松手后就消失了。

按键按下,将按键1  置1

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两个按钮同样的设置。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你的是或指令,肯定是随便哪一个按下都弹出来!

你用与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上个回复是基于按钮可以同时按下(与逻辑判断条件),如果不能同时按下,只能将按钮模式改为置位模式,先按下的置位后再按下另一个跳转画面同时将2个按钮复位,逻辑判断还是简单的与逻辑,

网友B:
是我没懂表达的意思吗,打开窗口没问题呢,只是这样是打开一个非模态子窗口,如果在打开后在父窗口操作其他空间,则子窗口就会被覆盖。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我的目的是任意一个按键都能使窗口弹出

网友C:
两个按钮一样

网友D:
后台任务里添加一个策略行,执行循环改成100ms,表达式是布尔(建立一个布尔中间变量),内容写窗口2.open,窗口1里放两个功能 一样的按钮,按下脚本布尔=1,抬起脚本布尔=0,就满足你的要求了,如图所示,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台任务里添加一个策略行,执行循环改成100ms,表达式是布尔(建立一个布尔中间变量),内容写窗口2.open,窗口1里放两个功能 一样的按钮,按下脚本布尔=1,抬起脚本布尔=0,就满足你的要求了,如...



谢谢了,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按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台任务里添加一个策略行,执行循环改成100ms,表达式是布尔(建立一个布尔中间变量),内容写窗口2.open,窗口1里放两个功能 一样的按钮,按下脚本布尔=1,抬起脚本布尔=0,就满足你的要求了,如...



建一个循环策略对吧?

网友E:
IF 按键1 OR 按键2 THEN

!OpenSubWnd(反冲泵,350,53,290,345,2 )替换为一个中间变量,假设中间量是A,此处改为A=1

ENDIF

然后接着在写一遍IF语句即可

IF A==1 THEN

!OpenSubWnd(反冲泵,350,53,290,345,2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 按键1 OR 按键2 THEN!OpenSubWnd(反冲泵,350,53,290,345,2 )替换为一个中间变量,假设中间量是A,此处改为A=1ENDIF然后接着在写一遍IF语句即可IF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