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PID控制 但是我看输入没法选VD

楼主(2023-04-10):
200smart PID 输入值 通过通讯得到放到存储区VD730,但是报错只能是VW

网友A:
你首先按F1确认这个管脚的数据类型是VD吗?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VW

网友A:
顺便说一句:西门子200smart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不要使用了

网友B:
PV_I接口为VW类型,可以直接将模拟量输入值AIW**写在此处;

Output接口也为VW类型,可以直接连接模拟量输出AQ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西门子200smart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不要使用了...

        -----------------------------------------------------------------哈哈

网友C:
F1手册里有描述清楚管脚的输入输出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