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台达通讯请教一下

楼主(2023-04-10):
image.png大佬们,我想控制这台变频器的启停,正反转。比如控制启动:用2#10010就是16#12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我想给他设定频率,用的01.直接传到2002H里,好像不太对。变频器面板上的频率始终是3HZ.

网友A:
我想给他设定频率,用的01.直接传到2002H里

说明书上频率不是2001H么。。。。

HAVE FUN!

网友B:
用的01.直接传到2002H里

01.是什么?应该往2001H里面写频率值的16进制数,比如45.00Hz就写1194H过去

网友C:
H12写入没问题

网友D:
2001H里写入频率,然后去把变频器频率给定那个参数设置为通讯。

网友E:
启动,就是给寄存器2000H写16进制数据0012

停止,就是给寄存器2000H写16进制数据0001

给定频率,就是给寄存器2000H赋值0-5000的数据,对应频率0~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给他设定频率,用的01.直接传到2002H里说明书上频率不是2001H么。。。。HAVE FUN!...



哈哈,抱歉,就是写了2001H,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01.直接传到2002H里”01.是什么?应该往2001H里面写频率值的16进制数,比如45.00Hz就写1194H过去...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1H里写入频率,然后去把变频器频率给定那个参数设置为通讯。...



image.png这样写对吗,需要的频率写在D100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就是给寄存器2000H写16进制数据0012停止,就是给寄存器2000H写16进制数据0001给定频率,就是给寄存器2000H赋值0-5000的数据,对应频率0~50Hz...



image.pngimage.png是把值写到2000H吗。我是给的2102H.频率指令里给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H12写入没问题



收到,谢谢啦

网友F:
5楼说的最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5楼说的最正确



给频率也是写在H2000里吗

网友G:
我也是一直地址搞不明白,寄存器地址老是选错.还得努力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启动,就是给寄存器2000H写16进制数据0012停止,就是给寄存器2000H写16进制数据0001给定频率,就是给寄存器2000H赋值0-5...

2000H是负责通信启动停止的,是给2000H赋值。

网友H(2023-05-24):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2001H里写入频率,然后去把变频器频率给定那个参数设置为通讯。...】进行回复:        ----------------...



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