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32E异常

楼主(2023-04-11):
通电后没有信号输出,输入信号正常,十几秒后CPU的RUN灯熄灭,OK灯闪红灯,怎么处理啊?复位不了

网友A:
 可以在线吗?看看故障信息,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在线吗?看看故障信息,】进行回复:

        -----------------------------------------------------------------

还没安装plc软件,安装不了软件

网友A:
软件安装不了?啥情况?

网友B:
L32,很老的型号了,设备使用时间不短了,换备件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