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多条历史曲线显示或隐藏某个曲线?

楼主(2023-04-11):
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多条历史曲线怎么可以用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某个曲线?假如我有4条历史曲线,就是说同时显示多条曲线时可能看的不是太方便,我想给每条曲线都配一个开关,可以用这个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曲线,要怎么做?

看教程上说可以用脚本做,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0228f6d3064fea12dbf27bef620e04f.jpg

楼主:
6b34f2b3c8c5342e5ad6ae903de4998.png成功了。我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仑通态触摸屏的多条历史曲线怎么可以用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某个曲线?假如我有4条历史曲线,就是说同时显示多条曲线时可能看的不是太方便,我想给每条曲线都配一个开关,可以用这个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曲线,要怎么做?

看教程上说可以用脚本做,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仑通态触摸屏的多条历史曲线怎么可以用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某个曲线?假如我有4条历史曲线,就是说同时显示多条曲线时可能看的不是太方便,我想给每条曲线都配一个开关,可以用这个开关来显示或隐藏曲线,要怎么做?看...



用脚本做,很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