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2200TEmodbustcp/IP做从站通讯连不上

楼主(2023-04-12):
DVP-ES2200TEmodbustcp/IP做从站通讯连不上,ip和端口都是默认的  同样的台达系列的as228t就可以连上

网友A:
网线接好后ping一下PLC,先用电脑测试一下通讯是否正常

另外有没有用交换机,

用过三菱PLC网口,通过路由链接PLC有各种问题,电脑直接用网线连PLC没问题

网友B:
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通,可以先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原因找到了硬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是plc的modbus地址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