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值为负值

楼主(2023-04-12):
200plc自带的模拟量连接0-10温度变送器显示的模拟量输入值为负数,用万用表测的电压为1.6v左右,变送器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A:
  1. 线路接反,自然......

  2. 西门子模块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因为他是西门子......

网友B:
线路接反,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