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12):
上边是我用RS指令 写的Modebus通讯,D250是设备地址,D251 H6是写功能 D252和253是设备参数地址,D254和255是数据内容,D256和D257是CRC校验 ,奇怪的是 程序中D250 H2,我在设备上也把 设备地址改成2,不能通讯。但我只是是D250改成H1,别的不动,相应的设备上地址我也改成1,就可以通讯,这是问题出在哪啊,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修改地址你断电再试一下联机,有的设备修改地址后需要断电初始化才能正常联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地址你断电再试一下联机,有的设备修改地址后需要断电初始化才能正常联机运行...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试还是不行,但是把程序D250写1,然后把设备地址设置成1,通讯就成功了,到底是为啥啊,难不成连上两个设备才能写2,一个设备只能用1吗

网友B:
你这地址改完后PLC要重启一下才能计算一遍CRC值啊;

应该把MOV H2 D250开始用M8000的常开触点作为条件,而不是M8000的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地址改完后PLC要重启一下才能计算一遍CRC值啊;应该把MOV H2 D250开始用M8000的常开触点作为条件,而不是M8000的上升沿。...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一场乌龙,设备厂家给的说明书有问题,默认地址就是1,按照说明书改地址,说明书是错的,实际没有更改

网友B:
防不胜防

网友C(2023-10-10):
非常的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