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倍福控制器相关

楼主(2023-04-12):
如果想在倍福数控系统上增添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接收信号是怎么与控制器相连的呢?与此同时,温湿度传感器模块是否需要一个单独的中控呢?纯小白想咨询一下。

分享一本书引一下流

楼主: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也阐述一下想法。之前是有做过单独的监测模块,但是并没有出现与数控系统交互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一部分还不是很了解,对于fanuc以及西门子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处理方法

网友A:
温湿度模块走模拟量还是通讯?走模拟量直接读数据,通讯的话看是RS232还是RS485等,跟那种系统没有关系,西门子也是那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湿度模块走模拟量还是通讯?走模拟量直接读数据,通讯的话看是RS232还是RS485等,跟那种系统没有关系,西门子也是那么用的...



倍福的接口提供的都是usb和etherCat等接口,之前用的传输协议是i2c或者是spi,通过rs485也是可以的,但是数据交互的话不是得传输到系统中去嘛?那这样的话就需要硬件的连接,请问这个连接应该是什么方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温湿度模块走模拟量还是通讯?走模拟量直接读数据,通讯的话看是RS232还是RS485等,跟那种系统没有关系,西门子也是那么用的.....



不管是模拟量还是RS232/485接口,倍福都有相关硬件产品,至于读取具体数据,就要查技术手册了

网友B:
有专门的温度输入模块的,例如倍福的3314模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温度输入模块的,例如倍福的3314模块等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温度输入模块的,例如倍福的3314模块等



别误导人家  你那种模块适合热电偶  热电阻,不一定适合普通的温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