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模块怎么用

楼主(2023-04-12):
40b1aecb3dc7c204360f5e2d1a46c92.jpg大佬们,这个温度模块有用过吗,怎么使用的啊

网友A:
8路PT100 热电阻输入数据采集模块,有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路PT100 热电阻输入数据采集模块,有说明书的



大佬,有说明书吗,我这边没有呀,就一个模块

网友B:
485读pt100,一般都是modbus协议,具体需要看说明书

网友C:
这个,该元件生产公司是2016年6月成立的,说不定现在垮了不一定

网友D:
8路热电阻采集模块,某宝PT100传感器约10-20元,两线制接法,RTD正接红线,RTD负接蓝线,然后用485去采集通道的测量值,不出意外你可以采集到的室温,出意外的话你就得看这个模块的通讯地址,通讯参数等。

你这个是坏了还是翻出来个新鲜玩意儿好奇使然,项目上用坏了你更换需要知道他的通讯接口参数,淘新的替换就行,好奇的话没啥意义,想要说明书可以在某宝随便找个热电阻模块的店铺去下载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8路PT100 热电阻输入数据采集模块,有说明书的】进行回复:        --------------------------...



不是正常路径买的,或者是二手旧货,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该元件生产公司是2016年6月成立的,说不定现在垮了不一定...



哈哈,没有哦。昨天联系厂家了,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路热电阻采集模块,某宝PT100传感器约10-20元,两线制接法,RTD正接红线,RTD负接蓝线,然后用485去采集通道的测量值,不出意外你可以采集到的室温,出意外的话你就得看这个模块的通讯地址,通...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安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8路PT100 热电阻输入数据采集模块,有说明书的】进行回复:    ...



不知道啊,公司买的货

网友E(2023-05-16):
接8个pt100热电阻,然后通过232/485通讯输出

网友F:
这个很可能 类似DTE,DTC的,调试设置要用专门的软件的。我前几天刚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