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7.2版,现在打开工程文件后很卡

楼主(2023-04-12):
没有办法很清晰说明,只能表述一下,就是打开一个工程文件,非常卡,已经排除了电脑原因。在登录界面上卡,进去后也是很卡。可能是这个工程文件出问题了么?怎么排查?

网友A:
你说的卡是软件卡还是电脑卡,点击以后转圈那是电脑卡,点页面以后翻页卡那是软件卡。

电脑卡这个你得看你电脑配置。

软件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画面使用了很多脚本,打开某一个画面时需要执行画面脚本,或者是画面使用的图片分辨率太高半天加载不完导致,软件卡你就得好好优化处理了。

工程文件有问题的几率很小。

网友B:
一般监控画面可能调用历史数据,记录数据的控件,默认运行打开的时候会先根据当前条件查询数据,电脑配置不好的话,会降低获取数据的速度

网友C:
画面中是不是有大量位图?位图没有压缩过?导致打开很慢?

网友D(2023-06-10):
工程卡顿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单个窗口元素超过200个,电脑当前软件的版本与工程备份时的软件版本不一致,工程插入的图片没有压缩单个图片超过6MB,ADO组件连接的数据库断开,也有可能是软件的组件被杀毒软件损坏导致的,这些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