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人求助

楼主(2023-04-13):
大佬们,目前需要完成一套程序,但是之前没有独立写过完整的程序。现请教大佬们 完成一套烘干机的程序需要知道哪些工艺需求,和其他的一些必要条件,传动方式好像是通过变频器频率来控制,涉及到的开关量不多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工艺人员沟通,听他说工艺要求。

网友B:
从启动到停止过程中,工艺对电控要求。启动方式、运行中的互锁关系、出错报警、紧急停车.....。

编程就从启动开始吧。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PLC没啥用,如果只是完成调速或工艺过程中改变速度或速度编程,变频器就能实现这些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启动到停止过程中,工艺对电控要求。启动方式、运行中的互锁关系、出错报警、紧急停车.....。编程就从启动开始吧。我觉得你这种情况PLC没啥用,如果只是完成调速或工艺过程中改变速度或速度编程,变频器就...



他还有一些开关量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启动到停止过程中,工艺对电控要求。启动方式、运行中的互锁关系、出错报警、紧急停车.....。编程就从启动开始吧。我觉得你这种情况PLC没啥用,如果只是完成调速或工艺过程中改变速度或速度编程,变频器就...



谢谢啦

网友C:
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工艺人员沟通,听他说工艺要求

网友D:
正常搞机械的人应该知道工艺过程

网友E:
不管多大系统,都是跟搭积木类似,基础知识要打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从启动到停止过程中,工艺对电控要求。启动方式、运行中的互锁关系、出错报警、紧急停车.....。编程就从启动开始吧。我觉得你这种情况PLC没啥用...



开关量控制?继电-接触组成逻辑电路啊!

网友F:
先了解控制过程。

网友G:
网上找个烘干机使用说明书看看具体要求!

网友H:
1、要了解工艺流程(度娘、工艺人员、有设计说明书或者功能规格书更好);

2、PLC所设计的IO点位;

3、画PLC图纸;

4、是否有通讯,比如与其他PLC通讯,电脑通讯;

5、是否有HMI画面;

6、你提到有变频器,是否PLC与变频器有通讯如DP通讯或者NET通讯,要知道通讯协议是什么,如果有搞传动的人员先让他做好电机辨识,单独让电机正反转动一下,防止后面扯皮;

7、根据要求写程序后单体调试,注意调试安全(人员安全和设备安全);

8、单体调试后加物品再次调试看看能否满足工艺要求;

9、每天调试进度表(或调试报告)要更新,每天做一个小结(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

10、设备运行正常后,有些单位要求:电气原理图和电气设计说明书等。

11、其他的根据现场情况灵活掌握。

网友I(2023-05-16):
先设计工艺设备流程-配置控制系统-编程组态-调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从启动到停止过程中,工艺对电控要求。启动方式、运行中的互锁关系、出错报警、紧急停车.....。编程就从启动开始吧。我觉得你这种情况PLC没啥用...



烘干机,要温度湿度设置及显示的吧?要控制阀门的吧?是流水线式的还是一锅一锅端的,控制方式严重不同。

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别说30分,30000分我也写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