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modbus给从机发送变量

楼主(2023-04-13):
我现在用昆仑通态通过modbus—RTU给从机发送变量,如何在变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送出这个变量的数值呢?

比如 现在有 X Y 2个变量,我修改X的值,昆仑通态会将改变后的X值发送给从机。我现在需要再修改X的时候,昆仑通态能将X Y的值一起发送给从机,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不建立通道,采用设备命令方式写,用事件脚本,x变化作为触发,然后在脚本里面写对应的变量到对应的地址就OK。

例如 !SetDevice(设备0,6,"WriteP(4,1,WB,2,x,y)") ,不连续的地址也可以单独调用write命令

网友B:
用策略实现,或者用脚本程序实现

如果XY是同一类型变量的话,批量设置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建立通道,采用设备命令方式写,用事件脚本,x变化作为触发,然后在脚本里面写对应的变量到对应的地址就OK。例如 !SetDevice(设备0,6,"WriteP(4,1,WB,2,x,y)") ,不连...



非常感谢,按你的方法已经实现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