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CanOpen连接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B3

楼主(2023-04-13):
西门子S7-1200系列的PLC,需要连接带CANOPEN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设备。西门子的PLC采用

PROFINET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要连接CANOPEN的设备,就必须进行通讯协议转换。

倍讯科技Profinet转CanOpen系列的网关提供了快速可行的解决方案。

1、首先从西门子组态安装GSD文件开始,选择GSD所在文件夹,勾选并安装。紧接着组态对型设备,

PLC与Profinet转CanOpen网关进行分配,连接IO控制器PLC_1 PROFINET端口_1;

2、PLC与Profinet转CanOpen网关连接后,需要修改Profinet转CanOpen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名称;

3、设备名称和IP地址修改完成后需要添加所需字节数,双击Profinet转CanOpen网关模块,

通过右侧模块添加Input(输入),Output(输出),最后下载到设备。

4、以上是西门子组态中的配置操作已经完成,需要注意的已经用红色字体标注。接下来是对

网关的配置软件进行参数配置。打开CanOpen Configuration Tools,关于主设备通用属性参数设置。

波特率要与从站设备一致,通讯周期0x00000000改成0x0000ffff;

5、此界面设置Profinet转CanOpen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及IP,要与plc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注意:如果名称中有特殊符号或中文那么需要与转换的名称保持一致);

6、从属设备参数,在PDO参数中添加所需参数。单击RPDO、TPDO将传输类型修改成

Event-driven(manufacturer)—事件触发;

7、配置完成后下载配置到Profinet转CanOpen网关,先点击设置。搜索Profinet转CanOpen网关默认IP

(电脑要与Profinet转CanOpen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否则无法下载),下载成功后软件左下角会有成功提示

文字显示;

8、通过配置软件设置对从属设备参数设置后进入PLC监控界面对伺服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