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总线模块(分布式布线),不喜欢主柜太多模块了

楼主(2023-04-13):
习惯了总线模块(分布式布线),不喜欢主柜太多模块了

90年代都是啥线都拉到主柜(PLC在主柜),现在都是模块就近布置了

网友A:
这样布线人工成本最低,硬件成本会高些,以前国内分布式IO模块用的不多(人工便宜,模块成本高),现在人工成本上去了,模块价格略有下降,分布式IO有优势了,现在连信捷都有分布式IO模块了

网友B:
省线省人工 排查方便

楼主:
以前设备故障时查找信号都是最少2人+对讲机:主柜站一个人看触摸屏或者PLC,信号传感器位置一个人,互相大声呼叫或者对讲机呼叫,现在就地布局远程站,信号查找很方便,而且设备布局简单,大线槽里面就是主电缆或者还有电机电缆(个人喜好电机控制也是就地布局,除非设备短于10米且没有需要运输分拆的才布局到主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