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转 EtherNet/IP 网关连接希望森兰变频器案例

楼主(2023-04-13):
 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用于将多个 MODBUS 从站设备接入 ETHERNET/IP 主站网络,实现 MODBUS ETHERNET/IP 功能。配上 MODBUS EtherNet 网关专用的 EDS 文件,实现 ETHERNET/IP MODBUS 从站设备的控制。

需要的设备:

24v电源模块

罗克韦尔PLC1769-L32E

微硬创新ENMD485-K22(ethernetmodbus)网关一个

变频器

详细操作步骤:

  1、打开 RSLogix5000 ,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网关的 EDS 文件;

2、安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 New Module

3、输入 EIP 寻找 MODBUS EtherNet 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 GW1

4、双 MODBUS ETHERNET/IP 网关的模块设置参数;

5、设置 MODBUS ETHERNET/IP 网关的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本例为 GW1 , IP 地址 192.168.1.11

6、点Change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 16 个字节;

7、下载配置到 PLC

8打开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 EIP2MM

9、设 MODBUS ETHERNET/IP 网关配置与 PLC 的通讯参数;

10、要与 PLC 那边一一对应,设置 MODBUS ETHERNET/IP 网关的 MODBUS 参数

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 (注意,在奇偶校验不为无时数据位请选择 9)

11、在 MODBUSRTU 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从站站号;

12、填写 MODBUS ETHERNET/IP 网关从站站号,如有多个 MODBUS 设备可添加多个从站;

13、同NODE 处单击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并填写读取的寄存器参数;

14、打开从站通讯手册,确认从站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

15、设置网关的485总线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和网关配置软件保持一致;

16、根据操作手册可得知需要读写的参数寄存器地址,该地址显示可读可写则地址区为40000使用03H功能码;

17、比如我们要读取运行状态,通讯地址为0x2080,从手册得知该地址为只读,即30000地址区04H功能码;

18、填入寄存器地址,注意这里要填写10进制地址所以0x2080换算为8320,寄存器数量为1

19、内存映射地址对应PLCI地址,为零则表示该参数数值会对应到plc的输入区第一位。

写命令同理,有四种写入命令可选。

20、选择 16H 功能码写多寄存器(具体看从站是否支持),地址填写0x2000 10 进制地址,内存映射起始地址1500对应PLC的输出区第一位;

21配置好之后通过 USBTCP网口 下载到 MODBUS  ETHERNET/IP 网关 中,上电后连接 即可使用

以上是 ENMD485-K22(MODBUS ETHERNET/IP) 网关将 MODBUS 从站设备快速接入 ETHERNET/IP 主站 通讯网络的方法案例分享,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