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LC编程中的问题

楼主(2023-04-14):
ba8e3445dea9cf305a556670555d698.png程序到标注那一段就不运行了,求解?

网友A:
把RST M18   的 M8029  连到 LD M18 后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ST M18   的 M8029  连到 LD M18 后 看看...



试了 还是不执行

网友B:
D236里面数值有没有超出范围

网友C:
把D224/D236D变成一个中间量

网友D:
M18置位加个延时,延时超过一个扫描周期到再执行第二个脉冲定位。

网友B:
你要在set m1前面加一个触点,这步完成要断开,还有m8029都要是上升沿触点,还要这两步中间加一个延时继电器转换,两个m8029触点分别在m1和延时继电器触点后面,这样我试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