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实现输入带小数点的整数

楼主(2023-04-14):
MCGS怎么实现输入带小数点的整数,如果数据类型为整数,则键盘上输入不了小数点后的内容。

网友A:
数据建议用浮点   比例转换

网友B:
既然是整数为啥要有小数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整数为啥要有小数点

例如三菱的计时器,设置数据是整数但是计时器单位是0.1S或者0.01S(三菱Q系列可以自定义时基),触摸屏显示肯定以正常人思维显示就带有小数点,但是传输给PLC就是整数

网友D:
image.png工程转换,按比例转换,如图,触摸屏输出格式选浮点数,表达式选16位二进制整数,输入0.1,写入PLC是100整数

网友E:
用两个变量,比如输入PLC的为M1,输入小数用M2,M1=10*M2

网友F:
这两天友站也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教学文档。

网友F:
图片顺序乱了,凑活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转换,按比例转换,如图,触摸屏输出格式选浮点数,表达式选16位二进制整数,输入0.1,写入PLC是100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顺序乱了,凑活看吧。



网友G:
昆仑通态和其他触摸屏最大的不同是:变量

显示屏上显示的变量,与PLC中的原始数据是两回事,

PLC原始数据转换成变量,不管原始数据是什么格式,变量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浮点,

哪怕你原始数据是M寄存器,在触摸屏上也可以转换成浮点变量

这样就可以把原始数据连接到一个变量,并且数据处理缩小10倍,在触摸屏中就可以输入小数点后1位

网友H(2023-06-05):
这也是一直困扰的问题,要么脚本转换,要么设置通道,后来懒了直接改了单位。主要是使用的定时器太多了,挨个设置太麻烦了

网友I(2023-10-03):
我是来刷积分的,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