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怎么固定图片或设为背景

楼主(2023-04-14):
我在EPLAN中插入了一张图片或DXF或CAD。怎么把他设为背景或者是固定,就是固定了之后无法选中无法移动,我再B站看到2022板的教程用的是工具下的图层设为背景,但是再2.7版本找不到这个将图层设为背景。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在图框里改,选择主数据-图框-打开-选择要修改的图框-放入图片-关闭     然后你想在哪一页用这个图框就使用这个图框,不想用就用别的图框

网友A:
有帮助的话 结贴分给我  哈哈哈哈!

网友B:
修改图框大家一般都是弄个水印或者标志什么的,楼上这位同行搞得有点······不过完美回答了提问者的问题。

我以前弄过背景是公司名或者网址什么的,那水印弄轻了没效果,弄重了打出来看的是时候不爽,除非你彩印。所以最终在下面的标签栏里弄了自己的防伪表示,很清淡的水印,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C:
感谢分享 分享是美德

网友D(2023-09-17):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E(2024-06-19):
我找倒正硧的方法,是图片,和CAD图都可以,先在EPLAN2.7的图层选中,在点编辑背景,选中图形或CAD图,属性时,图层,如你是图片就先705 如你是CAD就先 2导入DWGDXF文件

网友F(2024-10-05):
感谢分享    还要好好摸索   学的不久   还没设置好

网友D(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