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link模块没读出来

楼主(2023-04-14):
一台以前没有正常运行的设备,我现在去读程序,为什么没有读出最后一个模块信息,请问有哪些情况会这样?

网友A:
从指示灯看网络正常的,要么是程序参数没有写入该模块,要么是参数设置该模块禁用,这样主站模块才不会报错

网友B:
读不出来有没有可能是最开始就没有组态进去,或者模块有问题。还有一点要根据模块的功能组态,通讯就去哪一栏看看通讯组态。

网友C:
感谢分享 分享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