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MCGS怎么使用文本列表

楼主(2023-04-15):
最近用MCGS新版本PRO做触摸屏画面,想用西门子触摸屏中的一个功能,文本列表,就是各种运行状态自动却换显示,MCGS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不,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要自己做



自己怎么做,有方法不

网友B:
用脚本做,根据变量数值或ON/OFF判断状态,将对应字符赋值到状态显示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脚本做,根据变量数值或ON/OFF判断状态,将对应字符赋值到状态显示标签。...



就是只有一个文本框,假如MW100 的值分别为0,1,2,3,4,5,6,7。。。。15显示不同的内容,但必须在同一个文本框里。例如:MW100值为0是运行,MW100值为1是告警,MW100值为2是故障在同一个文本框里动态切换内容。

网友C:
动画显示就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画显示就可以做到



具体咋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动画显示就可以做到

动画显示更简单。

楼主可以插入一个动画显示元件,然后打开属性后点击【帮助】看一下手册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