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300、1500同时通讯

楼主(2023-04-15):
一台电脑的WINCC之前和300连的,现场增加设备是1500的,也要做上位机,能同时连不;都是以太网口;

网友A:
WINCC可以同时建立多个连接;

都是以太网口只要IP地址不冲突即可。

主要看WINCC版本是否直接支持1500驱动。

网友B:
岂止是能同时通信啊,就是再有10台也没得问题啊,软件属于集中监控,就是一个厂区或者车间的设备都可以集成在软件上,只要你软件的点数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C可以同时建立多个连接;都是以太网口只要IP地址不冲突即可。主要看WINCC版本是否直接支持1500驱动。...



我从网上看的需要设置PC/PG,这个和我原来300的不一样,这个有做过测试的吗,现在手头没有设备做测试,所以想提前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岂止是能同时通信啊,就是再有10台也没得问题啊,软件属于集中监控,就是一个厂区或者车间的设备都可以集成在软件上,只要你软件的点数够。...



你好 您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吗,我看资料显示设置的PC/PG不太一样,所有觉得不能,手头没设备测试,想提前了解下

网友C:
点够用的话,可以直接建立变量连接得

网友D:
可以,我们同时与4个PLC进行通讯,在同一画面里显示不同PLC内设备运行状态,运行很正常,但是尽量不要有曲线记录,否则会卡,特别是对画面进行编辑时,WINcc画面会死机。

网友E(2023-05-16):
可以的,wincc上位机多网卡或者通过一个交换机来连接不同的IP地址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