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UCPU本身无网口怎么实现与相机通讯

楼主(2023-04-15):
有一台升级改造的项目,PLC没有网口,但是要和相机进行通讯,请问有哪些方法。

网友A:
相机是网口吗?通信协议是什么?可以给PLC加一个串口服务器试试。

网友B:
相机数据量很大的,你还是直接加以太网模块吧——QJ71E71-100;

如果CPU机架还有空槽直接买过来插上配置一下 参数即可使用,否则需要扩展机架或者加CC-LINK模块解决

网友C:
用三菱的模块或者国产编程口转接出以太网的试试

网友D:
没有网口可以买扩展啊,或者走串口也可以啊

网友E:
相机的通讯方式也有好多种,上个项目就是用的485

网友F(2023-05-22):
485转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