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模拟量编程

楼主(2023-04-16):
采用松下FP0HC32ETPLC,用FPWIN GR7进行编程,关于称重实验和气体流量检测和控制的两个实验,可以将模拟量输入,并将模拟量输出至触摸屏显示数据。感谢那位大佬可以帮帮忙,给个程序,跪谢。

网友A:
用的什么模块

AD2还是右侧的扩展

网友B:
 这个要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模块AD2还是右侧的扩展



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FP0RA21

网友C:
闲着没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资料



感谢楼主大佬的回答,还想请教下那个切换标志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着没事,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Laila52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要看资料】进行回复:        ----------------------------------------------...



几路通道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卡丘78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Laila52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要看资料】进行回复:        --------------...



所以那个程序应该是2路通道切换,麻烦问一下这个几路通道切换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