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从站频繁掉站,怎么才能解决呢?

楼主(2023-04-16):
现场:ac801 PLC挂2个汇川的远程IO从站,11个汇川伺服,一个松下伺服,一个禾川伺服 和一个阀岛(阀岛为最后一个ethercat从站)

问题:上电的情况下,所有的ethercat从站都掉站了。可以通过断电重启或从软件上重新启动PLC解决

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etherCAT走线情况为

AC801 -》 远程io  -》11个汇川伺服 -》远程IO ->阀岛

网友A:
网线要买超六类屏蔽层   硬件问题要解决

网友B:
在程序上解决,如果总线离线就重新初始化总线,直到在线为止。

网线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上。

终端电阻该开的时候要开。

这种高速总线一般距离不要超过10米,超过10米实时性就低了,尽可能的缩短总线的距离。

网友C:
etherCAT有终端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上解决,如果总线离线就重新初始化总线,直到在线为止。网线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上。终端电阻该开的时候要开。这种高速总线一般距离不要超过10米,超过10米实时性就低了,尽可能的缩短总线的距离。...



有两个问题

   1.如何在程序上初始化总线呢?

   2.网线的终端电阻有吗?

网友A:
""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etherCAT有终端电阻?】进行回复:

        -----------------------------------------------------------------

基于工业以太网没有终端电阻,基于RS485的现场总线如(如DP CC-link Can)才有终端电阻概念

网友B: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在程序上解决,如果总线离线就重新初始化总线,直到在线为止。网线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上。终端电阻该开的时候要开。这种高速总线一般距...

程序上检测到设备掉线你就重新调用一次通讯块,相当于重新建立连接。通讯成功与否是有标志位的,依据这个在规定的时间内操作初始化总线。

终端电阻搞错了,我以为是CANopen。

网友D:
你这个硬件的问题较大,应该是硬件网线问题或者各个品牌采用的RJ45口材质问题,E_Cat总线尽量不要用8芯网线,采用4芯专用网线吧,我以前遇到频繁掉线更换为汇川自己出品的4芯E_Cat专用网线就正常了,当然用那种好质量的PN专用网线也可以,普通网线在那种最大刷新才4mS的总线面前,干扰就足矣把总线干死翘翘

网友E(2023-08-11):
买成品专用的网线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制作网线

网友F(2024-03-06):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在程序上解决,如果总线离线就重新初始化总线,直到在线为止。网线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上。终端电阻该开的时候要开。这种高速总线一般距...

同问

网友G(2024-08-05):
我们公司的设备,遇到过两次。相同的一模一样的设备,都是有的有,有的没有出现。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给PLC供电的电源,单独使用一个,就好了。虽然好的莫明其妙,但确实两次都是这样解决的。半个月前的那一次是我帮忙经手处理的,我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H(2025-09-13):
像这种掉从站的情况,大概率还是网线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