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85通信问题

楼主(2023-04-16):
plc与触摸屏485通信,延时高怎么解决,偶尔还会通信超时一分钟平均报两三个,每次不一样,数据地址设定都没问题,读写加起来差不多七八十个数据地址。(plc上两个485接口,1个和触摸屏通信,用的是触摸屏里面和plc通信专用的协议,1个和5台变频器用modbus通信)(触摸屏两个485接口,1个和plc,还有一个和15台仪表modbus通信),触摸屏和仪表,plc和变频一点延时没有,就plc和触摸屏很通信很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能不能根据当前的页面编号,只传送当前编号页面的变量,这样通讯数据会少很多,延时也会小

网友B:
你这个通信参数有问题啊兄弟,超时时间一般30秒,帧间隔时间500毫秒,最小通信周期1秒。

通信慢说明是有大部分帧都被当做错误帧处理了,所以收到正确帧的概率很小,你只需要把超时时间加长一点效果应该会得到改善,串行通信本来就实时性不高,你整这么严格的参数以太网都不一定能行。

网友C:
PLC 与 触摸屏 两边需要同地

网友D:
大神回答学习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原本和触摸屏通讯的15台仪表,通到plc上了,目前触摸屏只和plc通信,plc走modbus通5台变频器和15个仪表。本来以为触摸屏上两个485通道各通各的,目前看来两个通道同时用好像有影响,不知道别的触摸屏这样不,我这次用的显控AK系列的屏

网友E:
用网口的200 Smart不香?是网口的触摸屏不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原本和触摸屏通讯的15台仪表,通到plc上了,目前触摸屏只和plc通信,plc走modbus通5台变频器和15个仪表。本来以为触摸屏上两个485通道各通各的,目前看来两个通道同时用好像有...

这样看来这个显控的屏有点问题啊,正常来讲这两个口是互不影响的,也就是有两个通讯芯片,各走各的通讯,按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只有一个485芯片,引了两路然后通过软件做出了一个假口,你的那种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他们偷工减料,导致你那一个口算上PLC一共接了16个设备,数据量大的话会出现通讯慢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这一块功能做的还不是太好,MCGS这方面很强,以前有个项目和你是一样的接法没有问题。

网友F:
西门子网站上有个培训视频,专门讲如何防止触摸屏延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