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德嘉新品:ET200SP CN

楼主(2023-04-17):
大连德嘉新品:ET200SP CN,如同它的外观一样,精致出众、卓尔不凡,优秀的产品功能再匹配大师级的壳体外形设计,它会给你表里如一的完美体验!ET200SP CN 能将西门子Smart200 的输入/输出模块连接到S7-1500/1200PLC上,作为它的PROFINET IO来使用,也就是说用西门子smart200模块替代原装的ET200SP(IM155-6PN ST),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只是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200的IO模块,只要类型和通道数一致即可,对于模拟量的信号类型(如:+/-10V,0-20mA 等)可通过我们提供的通道设置程序填表式完成,非常简单;
      如果之前使用过西门子原装的ET200SP,几乎不用学习任何新知识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一句话:非常简单。
而且PLC的头是西门子的,身子IO模块也是西门子的,我们的产品只是一个桥梁,其外观与西门子IO模块珠联壁合、完美相搭,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感,不知道的人肯定会以为它也是西门子生产的,这对整体项目给人的印象都会加分的。

网友A:
也就是等于ET200那种PN适配器模块,为什么不干脆做出来ET200那种PN适配器呢?要知道就是那种适配器模块贵,其余数字量IO模块不贵,模拟量模块还是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等于ET200那种PN适配器模块,为什么不干脆做出来ET200那种PN适配器呢?要知道就是那种适配器模块贵,其余数字量IO模块不贵,模拟量模块还是挺贵的...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