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图创智|3D打印模型错层因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3-04-17):
3D打印模型是通过一次打印一层来构建模型。如果层与层之间不能很好地粘合,最后打印件可能开裂或断开。那裂开或断开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错层。下面云图创智就模型“错层”(又叫“错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

1、喷头移动速度过快

我们在打印模型时经常会为了节省时间,将模型打印速度调的很快,以至于超过了电机承受范围,使得电机没法转动到预期位置,这样接下来打印的层就会与之前打印的层错位。

解决方法:切片设置中,“外壳打印速度”与“填充打印速度”要根据实际使用机器型号有所调整,打印速度最好设置在40—60mm/s之间,不要超过60mm/s。

2.打印头运动过程中受阻

造成打印头受阻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① 线材打结

在输料过程中如果线材打结,会导致材料不能顺畅进入挤出机并同时对打印头的运动产生阻力,使其无法按照原定路线运动,模型剩余部分的打印路径就会整体偏移,最终产生错层。

解决办法:检查材料盘是否有缠住的问题,如果线材缠住将打结处打开,或直接更换材料。

② 打印过程中手触碰到打印头

有时打印的模型本身与底座为两种颜色,需要在打印途中更换材料,这样极有可能会在换料时手触碰到打印头,导致打印头偏移,产生错层。

解决办法:这种情况换料时小心一点,不要碰到打印头即可。除了换料,打印机在打印模型时都尽量不要触碰到打印头,防止其因打印轨迹偏离导致错层。

③模型不平整阻挡喷嘴移动

如果打印的模型在最开始几层某些部位表面有凸起,那么下次打印凸起部分会不断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阻挡喷嘴移动,从而造成电机失步,产生错位

解决方法:观察模型表面是否有明显的突起,打印头经过时是否会撞到凸起的部分。如果确实有凸起,就要分析凸起的原因,是打印平台有杂物还是模型发生了翘边,然后采取相应解决措施。

3.打印头在X或Y轴方向上运动阻力大

3D打印机的打印头阻力大极有可能是X轴或Y轴光杆太脏进而导致电机失步,产生错位。

解决方法:可以在模型发生错位后,观察错位方向,用手在该方向上移动打印头,若有阻力就说明该光杆太脏,需要用酒精进行清理。

4.打印过程中玻璃板没有固定好

玻璃板没有固定好的情况很少会发生,但难免会有磁铁脱落的情况,如果通过观察发现磁铁脱落,用胶水粘好后再打印即可。

5. x/y轴传动皮带过松或过紧

3D打印机是通过XY轴上的皮带来控制打印头的,皮带过松或过紧会影响其带动打印头的张力:张力不够,皮带会在同步轮上打滑;张力太强,会导致摩擦太大,阻碍打印头运动。这种情况下,喷头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位置,导致所有层错位。

解决方法:因打印机皮带过松或过紧导致错层现象是极少发生的,若通过测试确定两侧皮带松紧不一致,那么最好是申请售后进行调节。

最后,当模型错层重复出现且上面提到的现象经过逐一排查均不是产生错层的原因,那么你就需要确认一下,电机上的紧固件,是否都已经上紧了,比如同步轮顶丝、Y轴联轴器的顶丝。

在通过3D打印机制作模型时,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导致模型不那么美观,有些问题无伤大雅,经过后期处理可以弥补,比如轻微的断层、拉丝;有些问题哪怕出现了一点点,却依然会影响整个3D打印机模型的成败。当然如果遇到这些问题,不要惊慌,按照上面提到的排查一下,也可以咨询云图创智3D打印机售后技术工程师,云图创智拥有专业的售后客服团队,给予客户更佳的使用体验。将顾客的满意度,使用体验摆在首位,确保产品品质的同时,又具有健全的服务体系。及时上报问题,力争第一时间为客户解决问题,提高用户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