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及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18):
用的三菱PLC fx3u系列,最近遇到个通讯问题,希望能给得到高手帮助
用的RS485通讯,设置的D8120数据格式,用的RS命令,PLC可以和几台设备通讯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加上触摸屏
后,需要设置CH1内的PLC参数,设置好,点触摸屏485BD板接收灯亮,但是PLC没有反应。想了好多天,觉得RS命令及D8120
是不是都是实际上设置的CH1,这样就冲突了,我把D8120和RS命令删除后,触摸屏就可以控制PLC了,是不是就可以确定RS命令和D8120和
触摸屏需要设置的PLC参数CH1冲突了,现在我要怎么既能用RS命令控制其他设备,也能用触摸屏控制PLC.还是触摸屏也得结合RS命令用?
或者控制其他设备能不能用CH2呢,485BD板只能用CH1吗,那编程口422协议呢?

网友A:
触摸屏通讯和RS通讯不要用同一个口;

485BD板就是CH1,D8120设置了就不要用参数设置。

一般485BD用于自由口通讯,触摸屏就接到编程口上,两个分开就没问题了。不用编程口就继续扩展其他通讯模块。

网友B:
正常是plc参数里面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C:
再加一个通信口,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通讯和RS通讯不要用同一个口;485BD板就是CH1,D8120设置了就不要用参数设置。一般485BD用于自由口通讯,触摸屏就接到编程口上,两个分开就没问题了。不用编程口就继续扩展其他通讯模块。...



是不是设置了D8120,就不用设置CH1了,这俩是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通讯和RS通讯不要用同一个口;485BD板就是CH1,D8120设置了就不要用参数设置。一般485BD用于自由口通讯,触摸屏就接到编程口上,两个分开就没问题了。不用编程口就继续扩展其他通讯模块。...



意思是用RS命令设置D8210和设置PLC参数,是一回事,只需要设置一个就行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