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模具型号辨识器(24V铅供电),改磷酸铁锂怎么处理

楼主(2023-04-18):
手提模具型号辨识器(24V铅供电),改磷酸铁锂怎么处理

网友A:
串联到电压够用。可以采购1.5V的铁锂电池,5#、7#都有。

16节呗

楼主:
还是那种3.2V的方形电池组比较好安装,那个圆柱形32650实在不好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那种3.2V的方形电池组比较好安装,那个圆柱形32650实在不好安装...



体积小选7#电池,最好用5#电池。

有二种规格:输出1.5V的,自带充放电电路;输出3.2V,要配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