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台达A2伺服电机ECMA-C20401FS编码器分辨率到底是多少呀

楼主(2023-04-18):
我看了手册上面 我这个电机对应的是17-bit增量型  意思是编码器分辨率是2的17次方 =131072?

按照标牌上的参数 转速为3000R/min 计算得出每2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电子齿轮比 我改的131072/2000

然而我发2000个脉冲 转的位置确不是一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求助求助

网友A:
A2  编码器分辨率 20位  1280000 P/rev

网友B:
伺服电机一般会在电机上加个减速机,来增大扭矩,我看你的算法好像没有考虑这个,你说的没有转一圈是电机轴没有转一圈吧,如果电机输出轴带减速机,电机转一圈,轴不一定转一圈,你算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减速机的齿轮比。

网友C(2023-06-13):
老板 ,2500ppr:意思是编码器是2500线的,编码器反馈2500个脉冲,表示转一圈

网友C:
你这个就是17-bit增量型的,那么编码器的分辨率就是 2的17次方 =131072

网友C:
但是实际在使用台达驱动器与伺服电机联合使用的时候,编码器分辨率为17 bit (160000 ppr)。所以他的实际应用分辨率就是16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