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组态如何清除

楼主(2023-04-18):
刚接触abplc,旧程序是15.04版本,现在电脑只安装了RSLOGIX5000V16版本,RSLINX也安装了,通讯成功.上载下载都提示固件版本不符不能完成。有没有办法让plc恢复出厂设置,程序不重要,现在这台plc也就学习使用,cpu是5562的,我的电脑也奇怪,V15的版本怎么装都提示缺少net framework。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用rslogix5000v16给这台plc重新编程,求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A:
在开始-程序里找到 ControlFLASH ,打开找到对应型号,连接PLC,给PLC重刷fromware。如果没有对应型号的fromware,可以去官网下载。Product Compatibility & Download Center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网友B:
通讯上后 需要更新固件版本,更新固件版本应该就重置了。

网友C(2023-06-11):
两个办法,1、电脑系统重装,然后装15版本的RSlogix5000,再装16版本的,如果先装16版本,大概率15是装不上去的。

2、在官网找模块的升级文件,把模块升级到你程序对应的版本,就可以编程了。

网友D:
新建一个16的程序,直接下载,提示你更新固件,你直接点更新就会升级到16版本

网友(2023-07-12):
按1楼方法固件升级,注意升级过程不要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