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编程软件,MOVE指令传输数据异常

楼主(2023-04-19):
汇川PLC编程软件,MOVE指令传输数据异常

第三行的MOVE指令,BL_02*0.01这个数据逻辑处理后结果是162.82(在线监视值),谁知MOVE结果后“RB1_升降当前数据”的值变为:162.819992,这个出什么鬼了?????

确认:整个程序    “RB1_升降当前数据” 只有唯一这个位置赋值

楼主:
这种异常出现完全没有道理啊?

两个变量数据均为“REAL”,传输也不是每次都出错,大约20%左右几率出现这种差错,后段程序的 比较指令无法执行了:有时候更怪:明明前面都是绿色,后面指令就是不执行

CODSYS这个BUG,实在没法说了

网友A:
用了一万套PLC的朋友去看看IEEE浮点数内容好不,不要老发一点暴露门都没摸到的问题。

HAVE FUN!

楼主:
坛子里有些狗是不是没有遇到打狗棒?????

MOV指令就是“=”赋值指令,源目标已经确认内容的确是带2位数的小数,不是其余四则逻辑运算后的结果!!!

乱吠的狗肯定会遭遇打狗棒

楼主:
MOV指令前后均为REAL,乱吠的狗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