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与汇川H5U 通过HT3S-PNS-ECS网关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23-04-19):
西门子S7-1200与汇川H5U

通过HT3S-PNS-ECS网关进行数据交换

目录

西门子S7-1200与汇川H5U 1

通过HT3S-PNS-ECS网关进行数据交换 1

1、概述 2

2、汇川H5U组态 2

2.1 连接 2

2.2 EthterCAT组态 3

2、HT3S-PNS-ECS网关组态 7

3、S7-1200组态 10

3.1s7-1200连接 10

3.2软件配置 11

3.3设备组态 12

3.4进行Word配置 15

4、运行结果 15

1、概述

本文描述西门子S7-1200与汇川H5U通过HT3S-PNS-ECS网关进行数据交换的组态过程及运行结果。使用到的软硬件列表如下:

S7-1200, 使用 Portal Step7 V17软件

汇川H5U,使用AutoShop编程软件

HT3S-PNS-ECS,使用ModScan 组态

2、汇川H5U组态

2.1 连接

电脑与汇川PLC的EtherCAT口连接,进行程序组态。

打开AutoShop软件进行编程,新建一个项目,并选择相应的PLC,本文使用的H5U-A8系列。

                                                                                              图2

2.2 EthterCAT组态

“工具箱”里找到Ethercat Devices,单击右键并选择“导入设备xml”

图片3.png3

打开后,出现选择界面,选择HT3S-PNS-ECS自带的XML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4

                                                                                        图5

注意:点击“确定”后,需要重启软件才能看到新添加的设备。

重新打开软件后,就可以在EtherCAT中看到新添加的设备,如下图所示。双击途中的“”Adapter“” 使其加入EtherCAT 中。

                                                                                           图6

添加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7

EtherCAT中找到Adapter,双击打开编辑界面。根据需要单击“槽配置”进行配置,也就是需要传送的数据。

                                                                                          图7

本文S7-1200需要从H5U读取10个Word,写入10个Word的数据。所以首先从右侧分别选择“Input 8 words”和“Onput 8 words”,然后通过“添加/变更”按钮添加到左侧,结果如下图:

                                                                                               图8

2.3 程序下载

配置后,下载程序到PLC。点击带蓝色向下箭头的按钮进行下载,如下图所示。

                                                                                                图9

点击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提示,点击确认进行程序下载。

                                                                                              图10

3HT3S-PNS-ECS网关组态

Hi-TOP进行断电,Hi-TOP拨码8号位拨到OFF后再上电,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的EtherCAT接口连接如图

                                                                                              图11

将拨码的第8位拨到ON,此时网关处于配置状态,然后给网关供电如图。

                                                                                               图12

网关处于配置状态时,网关的EtherCAT接口使用 192.168.1.100IP地址,用户可以使用标准的MODBUS主站软件进行连接,比如Modbus SCAN

打开Modbus SCAN软件,点击菜单栏Connection”——“Connect”,在弹出的窗口中,如下图设置

                                                                   输入IP地址,点击“OK”

                                                                               图13

Length选择为03

                                                                                图14

03H功能码,寄存器地址0~15可以用来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长度,一共可以设置16个参数。所有的设置进行累加,得到网关的总输入、输出长度。可以设置的参数值,如下表所示:

参数值

定义

说明

10x0001

输出1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1word至网关

20x0002

输出2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2word至网关

40x0004

输出4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4word至网关

80x0008

输出8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8word至网关

160x0010

输出16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16word至网关

320x0020

输出32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32word至网关

2570x0101

输入1word

网关上传1wordEtherCAT主站

2580x0102

输入2word

网关上传2wordEtherCAT主站

2600x0104

输入4word

网关上传4wordEtherCAT主站

2640x0108

输入8word

网关上传8wordEtherCAT主站

2720x0110

输入16word

网关上传16wordEtherCAT主站

2880x0120

输入32word

网关上传32wordEtherCAT主站

5130x0201

输入、输出各

1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1word至网关 +

网关上传1wordEtherCAT主站

5140x0202

输入、输出各

2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2word至网关+

网关上传2wordEtherCAT主站

5160x0204

输入、输出各

4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4word至网关+

网关上传4wordEtherCAT主站

5200x0208

输入、输出各

8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8word至网关+

网关上传8wordEtherCAT主站

5280x0210

输入、输出各

16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16word至网关+

网关上传16wordEtherCAT主站

5440x0220

输入、输出各

32word

EtherCAT主站输出32word至网关+

网关上传32wordEtherCAT主站

4S7-1200组态

4.1s7-1200连接

网线连接电脑与s7-1200进行组态如图:

                                                                                              图15

4.2软件配置

1打开Portal Step7 V17软件进行1200HT3S-PNS-ECS的配置

Portal Step7 V17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网关的GSD文件。

                                                                                       图16

2选择GSD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图17

4.3设备组态

1“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单击长按拖住移动到“网络视图”中

                                                                                  图18

2“设备和网络”——“网络视图”中,给网关分配PLC构建Profinet链接

                                                                                   图19

(3)“项目树”——“设备”里,找到“在线访问”并双击打开;

                                                                                             图20

找网络接口IntelR...on双击打开,然后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找到可访问的设备。找到HI-TOP然后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HI-TOP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IP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图21

                                                                                  图22

4在线访问----修改实际PLC和网关IP地址和名称(IP地址要和实际的PLC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找到所要修改的plc双击打开,出现“在线和诊断”双击打开,在访问界面找到“功能”双击打开,对其进行“分配IP地址”“分配名称”。

                                                                               图23

4.4进行Word配置

根据S7-1200需要从H5U读取10个Word,写入10个Word的数据,打开HI-TOP设备视图,从右侧“目录”——“模块”中拖动“10 Bytes In,10 BytesOut”到“设备预览”进行配置。’

                                                                                图24

配置完成后进行程序下载s7-1200即可实现与汇川H5U进行数据交换。

                                                                                           图25

5、运行结果

5.1进行两个界面的对比监控,打开监控表根据选择字节的地址进行监控

                                                                                             图26

5.2现场设备与接线

                                                                                                 图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