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3-04-19):
科威经济型DS4系列伺服驱动器与第三方电机匹配

2)驱动器重新上电后,观察伺服有无报警,若出现报警,则上电时会显示“ERR-故障代码”,根据故障代码找出故障原因。故障解除后方可进入下一步匹配电机零位角。

3)匹配电机零位角操作:

设置PA04=7,此时电机会抖动一下,开始转一个角度,电机停止后,再将PA04设置成所需模式(非7),接着再执行一次参数保存操作并断电,电机匹配完成

4)试运行操作:设置PA04=2(速度试运行模式)后,选择主菜单的SF-选项,进入后通过上下按键调节电机速度,给定一个较小的速度,进入主菜单中dp-(监控界面),监控dP-SPD(电机速度),并观察电机的运行情况。

注意:

1、上表中设置参数仅作参考,应按照对应电机的参数进行设置。

2、不要长时间使电机运行在模式7,即PA04=7。当运行在该模式时,电机实际电流为PA88值,长时间运行会使电机发烫,并且PA88设置过大可能会损坏电机,特别是额定电流小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