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23-04-19):
变频器有故障信号后,运行信号立刻停止吗

网友A:
严重故障才停止,轻微故障不停止。

HAVE FUN!

网友B:
分变频器,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例如报警过热时候可以设置停机或者忽略报警

网友C:
分类型,警告级别的不停机,报警级别的停止运行。

网友D:
轻微故障可能只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