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卡住变频器马上停机

楼主(2023-04-20):
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链条,当链条被卡住的时候变频器马上停掉或者断开控制回路,防止链条被拉断,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装个码盘,配上接近开关检测ON OFF ,变频器运行后一直ON,或者一直OFF  都认为链条有问题,然后停线

网友B:
  1. 装检测装置,楼上那种码盘。

  2. 变频器负载报警(但这种看你链条的负载能力了,第一种直接检测电机比这个可靠)

网友C:
链条上装检测光电,链条不是有孔么,电机转动时候光眼是不停闪烁的,利用变频器的使能信号+光电传感器共同作用判断,变频器使能=1且光电传感器一直为1或者0时,代表链条卡住了,切断变频器使能,当然变频器过载信号也接进来,过载变频器本来也会自动停

网友D:
要不给链条装个张力传感器吧,检测链条的张力给变频器,在变频器上设置张力上下限,张力大了或者小了都提示让去检查链条。

网友E:
测试链条卡住时电机电流(电机堵转电流),变频器设置过电流保护,达到这个电流变频器停止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测试链条卡住时电机电流(电机堵转电流),变频器设置过电流保护,达到这个电流变频器停止输出。...



这应该是最合理简易的方案,但是没具体使用过。

网友G:
学习了  分到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测试链条卡住时电机电流(电机堵转电流),变频器设置过电流保护,达到这个电流变频器停止输出。...】进行回复:        ---------...



龙门刨横梁夹紧就是这样控制的,不过是采用电流继电器,不是很精确控制。如果用变频器这样做不是既简单又精确吗?

网友H:
如果变频器有扭矩控制功能,可以设定扭矩控制,当扭矩过大的时候就停止跟过载差不多。还有你的链条是不是太长了呀

网友I:
检测电机的过载电流,或者说明书也可能会有,在变频器端设置该电流为输出上限(过载过流值),达到即停变频器。

网友J:
可以实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监测运行信号,同时又每隔一段时间检测接近开关信号,如果一直检测到或者一直检测不到,那说明堵转了

楼主:
最安全的方法是装接近开关检测,最简单的是通过设置变频器堵转速度和堵转电流来实现

网友K(2023-06-10):
需要监测扭矩,当负荷增加到多大数值以后切断控制电路。看你能使用哪种方式了

网友L:
这个应该是联合检测:编码器检测链条是否运行,变频器电流检测驱动扭矩,电流过大变频器保护,电流过小应该是链条拉断,这样停机可以保证损失最小

网友J:
你都有变频器了,可以监控变频器实时电流,电流偏大,就可以判断堵转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你都有变频器了,可以监控变频器实时电流,电流偏大,就可以判断堵转了...

变频器都有电机过载电流系数设定,可以在变频器上查看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大小,然后,设定合适的过载系数就行了。限过这个过载系数,变频器自动 停止运行,并报警。

楼主:
怎么操作把积分发放

网友N(2023-08-09):
我记得之前之前我遇到过ABB 2.2KW电机带的链条,变频器是西门子430的,当时调整参数实现电机卡顿不停运,我记得是设置的参数 是,斜坡上升值。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O:
变频器设置过流检测,然后停机保护最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