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的求助

楼主(2023-04-20):
(图片)

网友A:
用电位跟踪看一下,后边的连接有元件电位传递属性不对,导致线路短路了。

修正或直接断开电位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位跟踪看一下,后边的连接有元件电位传递属性不对,导致线路短路了。修正或直接断开电位传递。...



请教一下

这个怎么断开电位传递啊

网友A:
示例:

1、生图如下,插入电位定义点,设置颜色黄绿红,结果全黄了。

2、打开KM3属性--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逻辑,看“电位传递到”这一行。

3、二话不说,全删掉。

4、刷新一下,颜色归位。